450空中突然失去动力,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30):
450空中突然失去动力,请问什么原因。炸机下来量
电池
单体都是3。8V,是电调的原因吗(杂牌电调),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A:
电调,电池都可能。换电池看看先。

网友B:
电调温度高?设定低压保护为切断输出?

网友C:
我也是这样~~用的是亚托原装电调!

网友D:
电调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E:
高电压保护也不会是直接掉啊 只是间歇性供电

网友F:
还有2种可能
电池插头接触不好
和单向轴承空中失效

网友G:
单向轴承空中失效我遇到过

网友H:
可能是高压保护短暂断电,设置低压保护可能会好

网友I:
检查插头

网友J:
检查电调电容是否脱焊

网友K:
最大可能性是电池电压瞬间下降,导致电调关闭输出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电调是杂牌,二手的,我也不会设定,看来要换个电调试下。 :)

网友L:
原帖由
摇控汽车
于 2008-3-30 15:49 发表
停电了
拉闸限电?同频干扰?

网友M:
电调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