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感觉v4每次炸机之后,倾斜盘的位置越来越往上?

楼主(2008-03-30):
V4真正飞了还不到一块电,炸的已经不成样子了。哎!感觉倾斜盘特别容易歪,而且每次炸机之后位置感觉倾斜盘的位置越来越往上,要不短的拉长拉杆才行,怎么回事呢??

网友A:
那是因为你固定中心座的螺丝送了,造成十字盘上移!

楼主: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应该如何修理?

网友A:
把螺丝拧紧就对了啊!
那里不是上下各一对螺丝吗?拧紧,记住上面那对螺丝是要对准轴的一个洞的!

楼主:
要同时拧松才能下移下来吗?要拧多松呢?我拧松了一些,用力往下压,感觉一点动静都没有!

网友B:
当然啊。4个螺丝都松了。其中上面2个都拿掉。对准洞口,螺丝再上回去。紧固。

网友C(2008-07-15):
不太明白

网友D:
B轴有孔的,把螺丝对准孔才纽进去,保证不会上下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