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CP2的吗?请进

楼主(2008-03-30):
原来试玩的时候主浆缠到蚊帐上了,贝尔也断了,后来试机时主尾马达都没反应,就以为是四合一烧坏,,放了两三星期后,昨晚又拿起来修了下,主要就是换了大浆,横轴,调了下拉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试机的时候马达又正常了,哈哈,,,真神奇,然后下面有个问题想问下各位:

        1,就是油门在最低时,大浆的螺距是不是应该调到0?也就是说没有迎风角?是这样才是正常的吗?因为以前没有调过拉杆,以前是油门最低是大浆也有一定的迎风角的,这样就造成开了3D开关以后,就算油门开到倒飞的最大(就是最低处),大浆也没有形成反角度.现在搞平了以后,开3D是可以有反角了,也就是理论上可以倒飞.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无论正飞还是倒飞,都必须把油门推到很大,差不多就是四合一亮红灯,才有足够的升力让JJ飞起来,,这是正常的吗?
        2,尾巴的问题,油门小的时候,尾巴向一边,油门推大了以后,尾巴又变成向另一边了,,油门一定的时候,可以把尾巴调到不动,但是当油门变化,尾巴就又锁不住了,大家的CP2都是这样的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大家!!!!!~~~

         说明:由于技术原因,本CP2除了炸机以外,没有正常起落过

网友:
我玩的也是cp2,在这里说一下自己的经验吧~
1、cp2的零件虚位较大,特别是摔过几次后,螺距因为虚位的缘故不论正反都会变得很小,所以我在普通模式下必须把螺距调大很多才能正常起飞。因为技术问题,还没敢开3d模式来飞,但在静态下开3d模式,觉得螺距的变化比普通模式下的要大很多~
2、cp2的四合一是没有锁尾功能的,油门变化时尾巴肯定会偏转,玩cp2必须不停地调整尾巴,这该是cp2最令新手头痛的地方吧~

楼主:
荷荷,谢谢LS的老兄,,,你的CP2现在可以正常飞吗?现在到什么水平鸟???我老是怀疑它是不是可以真的可控起降

楼主:
看来飞这机的人少啊

网友:
CP2算是古董机型了吧,飞过的人很多的 ,我也飞过,很不好调整

网友:
我也是飞CP2的。。这机机如果调好了还是十分有灵性的。。这是我发过的贴子。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地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922

网友:
至于LZ说到的尾巴的问题是不是这种现像:推油门机机在离地之前机头向右自旋,升空后油门加大机头向左自旋??前者机机在离地之前是因为尾桨推力过大造成,这影响不大,自己打舵调整就行了,后者升空后向左自旋原因可能是大桨螺距过大,升力与尾桨推力不成比例或尾电机退化造成,把四合一上的感度稍微调高一点点看能不能解决,如尾电机老化就只能换新的了。我的尾电机换成那种5元一个的N30的寿命还不错。。。要下班了。先说这么多吧。。呵呵。。再有什么问题留个言

网友:
我也玩CP2的
看了好多帖 将鸡鸡拆装了N遍 撞坏了一付大桨 四个球头 终于会对尾悬停2分钟 问题是电机烫得可煎蛋
可能有双桨 我还不会看 呵呵

楼主:
呵呵,,今天终于成功试飞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