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新QJ的JJ 压缩多少?

楼主(2008-03-30):
新买的26CC的QJ的机器,磨了500CC的油,有点抖动,转速没测,但感觉压缩比小,用手般动螺旋桨(78的浆),就能进入压缩,不知道是否对!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怠速状态 经调整 能怠住车 但感觉有点高!哈哈  和二冲程的摩托车比!不知道26CC的压缩多大?用手扭螺旋桨能容易的过 对吗?

网友:
用手能扮动螺旋桨可能真得机器压缩有点问题。看看试过活塞环磨损导致压缩降低。

楼主:
新JJ  啊  应该扭不动吗?

网友:
為什庅扭不動?

引用 楼主:
新JJ  啊  应该扭不动吗?

本身汽油机是用活塞環的,而机器不在爆發運轉的温度下還末達到膨脹密封,還是會漏氣的!
你扭動時的快舆慢而感覺机器磨合的程度是不準的!留下來的润滑油多少已有不同的密封程度!!
慢慢享受玩机器的的趣吧:loveliness:

网友:
二種方法!

引用 网友A:
小心手指

1 用小毛巾包著船浆才扭動
2 手指先包著藥水胶布

楼主:
多谢 CKY  等我两种办法都试试  哈哈   等我去找你要胶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