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 电机怎么不初始化了?

楼主(2008-03-30):
装上
电池
后,
电机
没 初始化时的 滴滴的声音,发射机没问题,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啊 ?
突然出现,昨天还在爽飞

网友A:
应该是电调初始化吧,看看有无虚接.

网友B:
我的也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我用手接触天线来回地触
一会儿,电机就有反应了!!

网友C:
估计是有的地方的接先脱了,要检查下看看!排除后地面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