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路

楼主(2008-03-30):
在充电的时候怎么测电池电压   要一边充电一边测

这个电路怎么搞    会的  给我发个电路图

网友:
接个万能表就能测啊.

楼主:
那样测的是充电器的电压   是不是

网友:
万用表电压档并接在电池上呀

楼主:
那样=把万用表并联在充电器两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接上看看就知道了。实际是电池电压,再串接一个表看电流。当电压升到最高并略有下降时,电池就充满了。记下时间、感觉一下电池温度。

网友:
不是所有电池充电都出现负斜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