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直升机是采用普通十字盘模式还是混控

楼主(2008-03-30):
真正的直升机是采用普通十字盘模式还是混控,
有知道的给个答案,让大家了解了解~~~

楼主:
我看到真正的直升机旋翼结构最接近模型直升机的机种是贝尔-74,同样有一副平衡翼.
同时再问个问题~~为什么航模直升机旋翼结构不仿照大部分真正的直升机那样没有平衡翼,而直接就是4片旋翼?/??

网友A:
现在有4片大桨的油直,只是很少而已。

网友B:
使用普通模式,没有混控。

网友C:
手动驾驶时肯定没有,开自动驾驶仪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作液压循环的时候都是手摇驾驶杆的。

楼主:
LS的原来还是直升机飞行员~~

网友D:
真机有用普通十字盘的,也有用CCPM的,CCPM还分120度140度等不同的配置
模型用平衡翼的主要原是舵机没有足够的力,必须要用平衡翼借力,也就是稀尔结构-贝拉结构混合式

网友C:
原帖由
校园游击队
于 2008-3-30 21:38 发表
LS的原来还是直升机飞行员~~
非也,修理而以

网友E:
楼上的哪个公司的?或者还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