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搞的~~郁闷死了~~

楼主(2008-03-30):
刚调好了T9的控~~
今天飞了4快电~~平时每块电可以悬停13分钟左右~~今天4块电都是飞了7分钟左右就慢下来~~然后怪事就发生了~~每块点飞到好像没什么动力那样就突然
电机
停了~~在空中突然掉下来~~~郁闷~~亏我飞得不高~~~没有炸~~
请问各位~~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哎~~~现在都不怎么敢飞了!!!如果是飞航线突然这样~~那就惨了!

网友A:
13分钟是不是造成电池过放了?
电池放电能力下降,电调保护了吧?

网友B:
我也觉得是~13分钟电压肯定会很低了……
应该是电调保护。

网友C:
小心过放哦。。。

楼主:
过放会怎样啊?!!

网友B:
过放不严重,会影响电池寿命什么的
严重就电池肚子大了呗……
给你生个小电池。

网友D:
我一般用到3.7左右就换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