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飞多长时间

楼主(2008-03-30):
微风翼展90cm身长87cm重500g左右2212kv1400 0947 桨3s2200mah 可以飞多长时间

网友A:
这个配置起码可以飞40分钟以上,期间滑翔的话飞的更9

楼主:
可是我在地面试过用手把着放电2分半左右测试单片电压3。9v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这样计算时间是不准确的,只能按照最大电流或者实时电流进行计算
假如电流是18A,那么2200MA电池最多放电6分钟是安全的

网友C:
我电调保护后有一片电池2.8v,这片电池是不是块完了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