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430X马达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03-30):
电调烧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从飞越买的40A电调,已经有近200架次,昨天例行检查450SE,发现430X电机的轴承损坏,今天按ICEMAN的方法更换前后轴承,非常顺利,更换时非常小心,没有损坏马达线圈,然后恢复马达。马达用手转动不卡,很顺畅,将马达接到电调上,空转(无负载),,马达转,然后再推大油门到然后再推油门到3/4左右,电机顿了几下,降油门,再推油门,看到电调冒烟,烧了。
   折开电调,中间一组的功率管烧了一个。
   拿万用表测量,马达三根线均互通,三根线与外壳间不通,三根线与马达定子不通,排除短路可能。
   初步分析:是否是因为空载大油门运转造成电流过大烧坏电调
   请模友帮我分析一下,并告诉我用万用表如何检查电机是否短路或某相断路

网友:
据说电机空载运行的是容易烧电条。

网友:
空载运行的是容易烧电条,以后不敢乱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