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材料做飞机怎么样?

楼主(2008-03-30):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这种材料做飞机的?比较轻,摔不坏,只是强度不够,但我想用碳杆加固做机翼机身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A:
太重,不好切割和打磨。

网友B:
很重, 如果EPP之类的不好找, 可以用小块的来当机头减震之类的.

网友C:
这个是EVA的
重,而且不好定型
但超级耐摔

网友D(2008-05-11):
不好,当机头可以,但不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