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漆包线做大电流电缆

楼主(2008-03-30):
准备在电焊机变压器上穿1---2圈,一共80根0.9mm漆包线,把两头的漆刮去花了半天时间,一时想不到好办法

网友:
拿来做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在电焊机变压器上穿1---2圈,一共80根0.9mm漆包线,把两头的漆刮去花了半天时间,一时想不到好办法

热一坨锡,上锡,除漆,一次搞定。

网友B:
做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准备在电焊机变压器上穿1---2圈,一共80根0.9mm漆包线,把两头的漆刮去花了半天时间,一时想不到好办法

...

平时焊漆包线都得把漆刮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什么呢?

碰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碰焊

俺也有电焊机,希望你成功,俺也照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俺也有电焊机,希望你成功,俺也照做一个.

看看能否用手锯片接成带锯片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能否用手锯片接成带锯片 ,

试过了焊口的热处理是个问题 废了大肚婆&多片片。

网友:
焊口回一下火就行了,回火温度5.6百度左右,
关键是焊口结合要紧密,内部不能有氧化。
我一直在找一个2000W的变压器,次级用铜带叠加裹一扎,正好用2000W的接触式调压器调电流。

网友:
看来3A的时间是大把的~~~~~~

网友:
废物利用

想圆就圆,想扁就扁,好

网友D:
实际获得大电流的效果会差一些,远不如薄铜片叠加或铜带效果好!

网友:
你个牛头人....其实卖金属店里有铜条的,只是较宽,这个麻烦的话可以去买两米铜线,嫌太圆我有锤子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获得大电流的效果会差一些,远不如铜片叠加或铜带效果好!

如电流不够还可再加,并上去就行了,铜带太硬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时焊漆包线都得把漆刮去吧?

五金商店有脱漆剂卖,涂上等一会很容易就弄下去了

网友F:
说的铜带就是0.1毫米厚150毫米宽的铜卷材,很软的。

网友:
使用三相四线的电缆线合股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金商店有脱漆剂卖,涂上等一会很容易就弄下去了

去五金店找到也刮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铜带就是0.1毫米厚150毫米宽的铜卷材,很软的。

我买了300mm铜带,十几块线,厚度2m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