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

楼主(2008-03-30):
请问好盈无刷电调的神剑(sword),守护(guard)和奔腾(pentium),有什么区别?价格上依次贵20元左右,若买个好的性能值吗?这里先谢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A:
其实好盈在每种电调中都有详细说明建议楼主自己好好研究说明书中的文字就会清楚了!

楼主:
看了,觉得都一样。还请说说要点

网友B:
哈哈,正好这三款电调我都有,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其实这三款系列电调都各有优缺点,软件部分应该都是差不多的,都支持使用好盈的编程设定卡……
神剑系列
优点:价廉物美;缺点:MOS管内阻略比飞腾系列大,大A数下使用发热厉害
守护神系列
兼具神剑系列的优缺点外,还带有锂电平衡放电保护功能
飞腾系列
应该是好盈电调的高端产品了,性能很不的说,就是价格嘛……

楼主:
ok,I see. Thank you

网友C(2008-05-11):
有混了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