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节1300的老B电池和一节其他牌子的1100MAH电池可以 ...
请问两节1300的老B电池和一节其他牌子的1100MAH电池可以改成发射电吗?

楼主(2008-03-30):
请问两节1300MAH的老B
电池
和一节其他牌子的1100MAH电池可以改成发射电吗?

网友A:
发射电完全可以,只要看住电量和电压,主要看容量小的这个

网友B:
可以,串2个二极管降压

楼主:
我试过了,锂电是可以直接用,但我现在的问题是,三片电池的容量是不同的

网友C:
相同最好啦
不同就不同啊,
1100哪个没电了就去充电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我觉得答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