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别二手好盈40A无刷电调的型号

楼主(2008-03-31):
前几天刚在坛子里淘了个好盈40A的电调(如图),
就是不晓得它的具体型号!看图这个电调只有一个横着焊接的电容!而我在网上看到的40A的都是2个竖着焊的电容!(如图)
找了半天找了个和它貌似的!但就是比它多了个BEC!(如图)
所以我到现在也不晓得它的真正型号!望大虾们帮忙!

网友A:
把散热 拿掉 再看看

网友B:
维英套机带的好盈电调也是一个电容

楼主:
原帖由
jack1999
于 2008-3-31 02:20 发表
没有标志、,假的可能99%
标志是好盈的!我也透过热缩管看了里面的电路板,是两块叠加在一起的!电路板的红色的层压板!应该是好盈的没错!

网友C:
楼主,你找到的第一张图是飞腾系列40A电调,第二张图是守护神系列40A电调,多出来的那个部分是锂电平衡放电监测插头,不是BEC!~~
至于一颗电容还是两颗电容的问题其实不必太在意,只要容量和耐压能达到要求就是了,用两颗电容的也许是单个容量达不到规定值,所以需要并联使用。相信好盈不敢在这个东西上偷工减料的!~~记得上次朋友的好盈电调烧了,我拆开来看发现用的还是KZG电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