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的尾转动齿轮和十字盘导板能用在固朗上吗?

楼主(2008-03-31):
WING的尾转动齿轮和十字盘导板能用在固朗上吗?

网友A:
对转齿通用。但是止旋架可能不行

网友B:
止旋架可能不行..要用的话得改...维英的4螺母固定..固朗是2螺母加卡位..

网友C:
能改,我已经改好了,固郎的全套机身件+WING的十字盘导轨综合版机身,好坏自然就不说了,比较完美的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