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016中0704A怎样和尾舵机,接收机联.

楼主(2008-03-31):
请教Esky 016中0704A怎样和尾舵机,接收机联.请不吝赐教;0704A能不能直接替换16机的0704啊?我看接线不一样的啊,0704A的两组接线一组三芯,一组单芯,不像0704两组都是三芯的

网友A:
0704A的三芯线接4通道(转向通道),单芯的接5通道(一般都是感度通道,如果遥控设备不支持遥控调整感度,那这条线就没什么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04A的三芯线接4通道(转向通道),单芯的接5通道(一般都是感度通道,如果遥控设备不支持遥控调整感度,那这条线就没什么意义了)

谢谢?

网友:
单线不接的话直接就是锁尾模式,感度通过陀螺仪上的电阻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