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熄火降落

楼主(2008-03-31):
在 9X 2 里 熄火降落 到底怎么设置?, 要是雷虎 50机的话 怎么搭配螺距曲线 跟油门曲线.

网友A:
把熄火功能打开,熄火油门位置0%(怠速位置),然后进螺距曲线设置HOLD曲线,我一般设置为和Idle1一样的曲线

网友B:
一般,最低-6度,中间0度,最高+12度(雷虎可能达不到13度,最大即可),不过没练习过最好不要这样设置,先做个适应,具体看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3&id=242&totable=1

网友C(2008-05-22):
看完了,还是不敢做。。。

网友D:
先在模拟器上多做,有80%成功率后再用真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