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转速,旋翼自旋、旋翼主动旋,哪个产生的升力大?

楼主(2008-03-31):
假如啊,同样一幅旋翼或者螺旋桨,转速600rpm,一种情况下是自旋,另一种情况下是主动旋转,哪个产生的升力大呢?
我总觉得自旋产生的升力要大得多,但也没做试验比较过。
镜头下的模型旋翼机和模型直升机,机重都差不多,明显看出来旋翼机的转速要低多了呢!

网友A:
自旋旋翼的升力大一些,因为旋翼要能自旋,必须与空气有相对运动,所以经过旋翼的实际气流合速度更大,产生的升力也大些。

网友B:
都说旋翼机在失去动力后会自旋着陆,但有一点我不明白,旋翼在迎风旋转时垂直方向向上和向下的力基本是平衡的;但在失去动力以后的时候自悬会产生一个向下的分力,这时候会加速下降的速度啊!还是在下降的时候因为旋翼的旋转面是一个很大的阻力造减少了快速下降?请高手给解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