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头太紧了拔不出来。。。

楼主(2008-03-31):
顶丝没上紧,搞到锁头嵌到里面去了,用后又没注意,放了好久,想了N种方法还是拔不出来 请大伙支个招。。。

网友:
加点wd-40 等几天

网友:
用个尖嘴钳吖嘛~~试下钳钳~??睇下得唔得哦``?

网友:
攻牙顶出,不过索头会坏。

网友:
车一个有底的圆柱杯,在底中心车个空,空的直径和锁头的螺纹外径一样,侧面用铣刀拉开,用锁头的外帽就可以把锁头拉出来了,而且还什么都不会坏。

网友:
先把鎖头用枱拑夾著,

然後用3m/m的硬项针在锁吼中拷打出來就是了!
(你本身可能没有在轉子軸上挫上小平面,而引至咬花了拉不出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轴上是挫了一点,因为没有好的工具搞不出小平面
想尝试的是C.K.Y兄说的方法,不过没台钳

网友A:
便宜的!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轴上是挫了一点,因为没有好的工具搞不出小平面
想尝试的是C.K.Y兄说的方法,不过没台钳

大力拑總有了吧!
還有..挫平面可買一支小的国產半元鑽石鋼挫來弄就方便多了(就算锋钢硬度也可挫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拑總有了吧!
還有..挫平面可買一支小的国產半元鑽石鋼挫來弄就方便多了(就算锋钢硬度也可挫入)

多谢了  稳时间去买

网友B:
你怎么这么倒霉?打1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这么倒霉?打120吧

120估计不行,这种事要打119

网友:
这种事要打119

网友:
119还不给破拆了呀
不行啊,尸骨无存啊
下次记得带个套子再加点凡士林啊
嘿嘿

网友C:
拆下来了吗?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了吗?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六句话除了最后一句看得明白
赏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了吗?我说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折下来了,谢谢 比较复杂,不太明白,呵呵。
是用铁钳夹住再用短棒顶住敲,结果比较意外,敲几下竟然把电机后盖顶出来了   不过发现飞高的做工还是可以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六句话除了最后一句看得明白
赏个图吧

晚上画个图拍了发上来

网友:
有图就是好
明白了,是不错

楼主:
有劳老贾 ,谢谢!

网友C:
其实这个方法不是我发明的!以前在队上的时候我们队的铣床的刀头柄不知道被谁上的太紧,根本就拆不下来,后来老师傅把立铣头拿到铣床厂,厂里的一个老师傅就是用几个圆圈垫着,用紧铣刀夹头的那个大螺帽就把刀头柄拆下来了。我当时听我们队的老师傅说过:)

网友D:
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