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016/17的都称过重量吗?上天有多重?

楼主(2008-03-31):
总感觉自己的016飞起来费劲,已经换了ESKY的无刷套件了,可油门还是要推到大概70、80行程才能离地。而且飞一趟
电池
发热严重。已经坏了一块电池了。不知道是不是机体太重了的原因,所以发个帖子问一问。大家都称过自己的机机的重量吗?
先自投一票:510g。带2200大电池。不带机头罩。
单选投票
, 共有 16 人参与投票
1. 400g 以下(不可能吧?)
6.25%
(1)
2. 400-450g(我是节约型的)
0.00%
(0)
3. 450-500g (应该是标准重量了)
87.50%
(14)
4. 500g 以上(减肥不成功)
6.25%
(1)

网友A:
不正常,检查机械润滑\螺距

楼主:
润滑应该没问题。能问一下螺距如何调吗?

网友B:
不可能,,我的E016换无刷后不到一半油就飞起来了,,感觉太有力了,我用的也是易思凯的25A电调,杂牌的电机。。。11T的铜齿。KV值4200..唯一不爽的就是飞行时间没有像想像中的一样变得更长,,基本上跟以前有刷的没多大区别。

网友C:
我的原装电78g,飞机带电池473g;还有3E的1200mAh电稍重7,8g左右,总重不超490g,带头罩。
我的也升级至esky的无刷,9还是10的铜齿记不清了;没有楼上的那么有力,起飞油门肯定要过半,60-70的样子。时间比同时买的一架有刷长,更主要的是电池飞完不那么烫了。现在原装电池飞的次数肯定超过7,80次,还没有问题。3E电池用的效果较差,有一节有涨肚现象,基本不能飞了。

网友B:
我的是很有力,但是不长久,,就能持续一分钟左右就要下来停一下。。。正在想办法解决中,,,我的就飞了20多个起落,,还没炸过,,该是最佳状态啊。。不知为什么这样。

网友C:
呵呵我的倒是能坚持把电池飞完,现在每天都是2-3块电池轮着飞,然后轮着充电--没买平衡充哪,先凑合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