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第三期上说油箱出油口与化油器进油口在同一水平面为宜

楼主(2008-03-31):
以前没注意过的问题,把偶装好的两架飞机看了下,偶的油箱出油管位置都比化油器进油口低,除非发动机倒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注意过的问题,把偶装好的两架飞机看了下,偶的油箱出油管位置都比化油器进油口低,除非发动机倒装。

不对!应该是油箱的最高油平面,与化油器进油口在同一平面或略低!就是说油箱的最高油平面不能高于化油器进油口!为什么?自己想!要么试一下。

楼主:
不用试,油箱油位高于化油器进油口,油直接自己流到化油器里,富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