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402飞不起来

楼主(2008-03-31):
前段时间新买了上海原厂的火鸟402,找了个周末试飞,因为在草地,采用水平方向手抛方式起飞,但全油门怎么抛都飞不起来,一出手飞机就往下掉,感觉好像头太重,各位飞402的老大遇到过这个情况吗?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助跑一下试试  我估计你  如还不行  将V尾的前面的螺丝拧紧点  后面的松点  注意幅度不要太大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看一下碳管连接机身的地方!就是从机仓口往里看有个卡碳管的地方!是不是跑到外面了!重新固定一下!还有就是上面的朋友说的!你还是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助跑一下试试  我估计你  如还不行  将V尾的前面的螺丝拧紧点  后面的松点  注意幅度不要太大  应该没有问题的

助跑试过了,没用,我也是玩油固的,油固的飞机哪用这么麻烦,轻轻一甩就可以轻松爬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助跑试过了,没用,我也是玩油固的,油固的飞机哪用这么麻烦,轻轻一甩就可以轻松爬升

玩油固的怎么会飞不起来,我们飞电固的别说是飞机,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起来,用电机已经飞起来的有汽车、坦克、船、甚至袜子,看来你还得琢磨琢磨,飞不起来肯定有哪里不对,还有再看看推重比。火鸟还是比较好飞的,是电固的入门级飞机。

网友:
可能是尾部碳纤杆被撞击的从插槽里托落,我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从机身里往尾杆那里看看,尾杆有没有松动??

网友B:
以前也飞过火鸟 飞丢了

楼主买的是新机 会不会是中奖买到了原厂的垃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飞过火鸟 飞丢了

楼主买的是新机 会不会是中奖买到了原厂的垃圾电机~~~

是新机,在淘宝上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上海合朗出的,以前没玩过电固,一入手就玩油固练习机,现在在苏州出差,因为场地问题所以买个电固玩玩,手抛飞不起来还玩个鸟,如果还要找条跑道起飞我玩它干嘛

网友:
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
后来发现是V尾水平面要调整,
调整尾部固定V尾的罗丝(放松靠前的螺丝,拧紧靠后的,使尾部水平面成微微上翘几度)试试,
原厂有刷动力足够了,
我飞的是400.
全动力不到三分钟就上百米,
很爽!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回家检查了一下,尾部碳纤杆确实是脱槽了,V尾也按照楼上的办法微调了一下,改天再试飞

网友:
我的402是疯狂助跑+全力掷出,能飞,还比较好飞,就是太不灵活了,很容易飞丢,要是有点风最好是放弃飞行,丢了可别说没人提醒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