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车床上加制动装置的朋友,请介绍一下。

楼主(2008-03-31):
准备购床,看了很多车床,很多帖子。有制动的车床价格和体积都不适合模友。
所以有此想法,在床上加装制动装置。

网友A:
小床慣性小,一般不用制动装置.

网友B:
要一定要,只要你
扣丝(挑丝),你就知道了,真TMD考验你人-车合一的事情.

网友C:
咱们的小床,没有制动和拉杆反转功能,在使用中甚感不便,尤其在车螺纹时显的更加突出,所以我的250正想加上一个制动、反转的装置,正在设计中,估计不久就能诞生!!

网友D:
都有些什么类型的制动装置?

网友B:
我准备最简单的
继电器加大的铁电阻.

网友E:
这个想方太好了,可以节约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网友F:
加了制动会增主轴,大床身的冲击力吧?

网友G:
能耗制动

网友H:
变频器中常用的方法是加制动电阻啊!如果变频器能够有四象限运行的功能还可以把能量回馈给电网啊!

楼主:
加制动当然应该考虑齿轮承受能力。个人认为应该在主轴上考虑制动并且在电机上考虑离合。
因为没有购机,所以不能具体到何种机型。就谈不上通用性了。
但是我想原理大概应该一样。在设计中尺寸不应该大于原机的结构。

网友B:
小床用
机械方式的制动我觉得太狠了点,拒绝有冲击力的方式.

网友I:
为了挑丝直接改数控算了

网友B:
原帖由
wang_l0650
于 2008-4-1 09:14 发表
为了挑丝直接改数控算了
?
好怪!

网友J:
用变频器好了,又有制动攻能又能正反转

网友K:
加制动器至少有个用处 就是熔接工件的时候快速停车是关键 。
主轴高速运转靠磨擦力产生高温能熔接金属木头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