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你们是如何焊接T插的?

楼主(2008-03-31):
买了几对T插,铜片上面没有孔,只有一小凹口,我用烙铁焊老是掉,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焊接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定要用大功率烙铁,我晕,要不烫不融

网友:
用功率大点的烙铁,先在凹口上抹点松香或助焊膏,在挂点焊锡,这样就有助与焊上焊锡

网友:
手不动,锡上多点

网友A:
我用35W就能焊,不需要大功率的,熟能生巧的东西

网友:
先上松香,再用烙铁上锡,上锡时候要用烙铁头平贴上去,接触面要大,动作要快最多停留3秒左右,如果没上稳,等插头冷切再试,要不插头橡胶会熔化的,后果是焊好的T插接触不良

网友:
重要的是焊锡丝要好,差的焊锡丝就比较难粘住。
先在铜片上上锡,再在电线上上锡,之后把电线压上去,烫化融到一起,线不要动,2秒即可固定。
如果怕烫坏T插,焊之前,可以插上另外一个公/母,这样就不会把铜片烫歪了。

网友B:
我是先在T插和电线上都上点松香或助焊剂,然后一手拿焊丝,一手拿电烙铁,焊丝接触铜片和烙铁的接触面,稍多上点锡,锡就和铜片粘住了。同样也先在电线上上点锡,让锡浸润电线的铜丝头,接着套上热缩管,最后用电烙铁把电线和铜片焊上,很方便的,但焊锡要好,不要买那些劣等品,一般的焊锡价格在一百多,200不到一卷。

网友:
把线头捏扁了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35W就能焊,不需要大功率的,熟能生巧的东西

你那是烙铁是日本或者韩国产的吧, 我爸也给了我一个, 是上个世纪92 年开始使用的, 到本世纪的奥运年还在使用, 可以焊T头与香蕉头.

网友C:
先把铜片上氧化层锉掉

网友:
清洁+助焊剂(松香)+分别上锡+正式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在T插和电线上都上点松香或助焊剂,然后一手拿焊丝,一手拿电烙铁,焊丝接触铜片和烙铁的接触面,稍多上点锡,锡就和铜片粘住了。同样也先在电线上上点锡,让锡浸润电线的铜丝头,接着套上热缩管,最后用 ...

这么贵的焊锡,我都买10块钱的,照样焊的 好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把铜片上氧化层锉掉

拜托不要 误人之弟 T插可是镀金的哦,镀金是最好焊的你要把他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拜托不要 误人之弟 T插可是镀金的哦,镀金是最好焊的你要把他刮了

晕倒啊,我还每次都锉掉呢

网友:
多上些焊锡膏,最好用带松香的焊锡条。然后现在T头上,和导线上焊点。然后把导线按在T头链接上在用焊锡焊住最好让焊锡流动到反面这样就更牢固了。

楼主:
上班回来看到大家的热情我非常感动,谢谢你们,今天晚上就动工焊!!

网友:
把公的和母的插一块,再用个台钳夹稳,固定住了好操作。
再把线和T插的铜片分别先上锡,用量适当多一点点。
然后把两者结合再用烙铁把锡熔了,让它们完美结合,拿开烙铁等锡凝固就OK了。

网友:
通常,我都是把锡熔在洞里,然后直插那电线进去。

网友:
LS的这个插进洞里的方法不错
估计是男人都会

网友:
焊锡丝一定要好,那天用了个劣质焊锡丝跟铁丝一样焊不动啊

网友:
25W可以的,温度刚好,焊锡不会亚光,很亮的。

楼主:
晚上焊了成功,哈哈,高兴ing,是把线和T插接在一块让LP掌着然后疯狂的上锡,把整个插头和线都包起来的,最后蒙上热缩管大功告成

网友E:
哦哈,才刚搞完,继续努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哈,才刚搞完,继续努力啊!

网友:
那东西有点难焊,我都弄坏了好几个T插,可能是设备不咋样

网友:
仨字:快准稳~~~

网友F:
我第一次焊T插,焊得非常成功,但是在插的时候发现两头焊的都是公头,郁闷^^^^^^

楼主:
楼上的真搞笑,专心致志的结果,哈哈,我昨天还差点搞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第一次焊T插,焊得非常成功,但是在插的时候发现两头焊的都是公头,郁闷^^^^^^
两头焊的都是公的?????????是同志?????????

网友(2008-07-18):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在T插和电线上都上点松香或助焊剂,然后一手拿焊丝,一手拿电烙铁,焊丝接触铜片和烙铁的接触面,稍多上点锡,锡就和铜片粘住了。同样也先在电线上上点锡,让锡浸润电线的铜丝头,接着套上热缩管,最后用 ...

方法不错,能否上段视频学习一下.因为我经常焊不好,有时半个钟也焊不了一下,.主要是会把T插的铜片弄歪了.导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