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斜盘舵机安装位置有待改进!

楼主(2008-03-31):
黑鹰450各版本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斜盘
舵机
安装问题,无法做到三个舵机的拉杆一样长,这就是说斜盘在螺距变化时并不是线性运动的,不信你们试试吧,我玩过黑鹰450,也玩过黑鹰500版,都有这个问题,能解决好就必须进行通道的螺距曲线调整(但实际调整效果都不太好,个人感觉)。

网友A:
拉杆不需要一样长,YT450 斜盘三舵机的连杆也不是一样长的,运动量一样即可。我也飞黑鹰450。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我飞黑鹰GP500暂时没LZ所说的问题~

网友C:
关键不在舵机的安装位,关键在于连杆和舵片在安装时要是直角,我也是黑鹰450,没有问题

网友D:
理论来说连杆长短没有影响,只有各个摇臂与连杆角度不一样才会影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