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透顶!!!

楼主(2008-03-31):
今天在焊接我的亚托原装电池的时候不小心两根线碰了一下出了点火花,我立刻用万能表测了一下没有输出,再接上平衡充电器只有两个灯亮,估计是烧了。欲哭无泪啊,
电池我一次都没有飞过就这么没了!!!

网友:
同情,以后焊电池不急把热缩管拔,焊好一个就拔另外一个

网友:
只是串连电路断了而已,皮剥掉,自己焊起来就可以啦

网友:
没那么容易烧吧,就接了一下

网友:
深表同情

网友A:
短路保护了 皮拨开自己焊一个

网友:
........哈哈..同情一个

网友:
要开刀动手术接好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保护了 皮拨开自己焊一个

没错,我也碰到过这情况,把电池外皮撕开,一般是正极(红线)那块短路保护片烧断,焊回去即可。

网友:
4的估计有可能是对的,我插反短路冒烟都没事,就是焊锡化了电量线松脱了。

网友:
照理充电不可能不行啊?

楼主:
真的么,能不能说再详细一点怎么焊?

网友:
扒皮!!!检查线路,不会烧的

网友:
楼主你好 我可以坐这里休息一下么

楼主:
回15#
欢迎沙发

网友:
兄弟!你的遭遇和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