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微锯片

楼主(2008-03-31):
做了一个10mm的微锯片
先用压焊机将钉子焊在手锯锯片上

使用钳子将锯条掰断

在砂轮机上粗模成型

拿出我的家用电器搅拌机夹住进行精磨

用微型砂轮锯开口
完成

网友:
后面2张没显示啊

网友A:
想看压焊的详细过程,^_^

网友B:
学习经验,怎么焊的那么垂直的?不垂直的话转起来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经验,怎么焊的那么垂直的?不垂直的话转起来不爽啊.

焊了三个才成了一个,不过焊的速度到也快,每次焊接时间不超过1秒。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想看压焊的详细过程,^_^

没错我也对压焊有兴趣点·

网友D:
如果开焊可是致命的,千万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开焊可是致命的,千万小心。

赞同楼上

楼主:
要是轴断了就更糟了,不过直径很小断了也不会有多大的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我也对压焊有兴趣点·

压焊过程没有什么不到1秒钟

网友E:
牢固吗?当心飞出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牢固吗?当心飞出来哟。

焊的很结实,这么小的直径动量不大,不可能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