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舵盘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想问下
舵机
舵盘的孔怎么都这么小阿,亚托的球头根本拧不进去,该怎么办?望各位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用2MM钻头扩下孔

网友B:
2MM钻头太大了
用1.7MM就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球头末端外径就是2mm怎么大了?

网友D:
用1.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