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Lipro厂家提个建议!

楼主(2008-03-31):
不是这么多TX对你们的二手集成出来的产品不满意吗,我出个招:

1. 抄板;

2. 把手机板上面的MCU和那几颗精密电阻,电感吹下来;

3.重新做个3S或4S合一的PCB板;

4. 买一样的电阻电容找人加工;

5. 把MCU焊和那几颗值钱的电阻、电感焊回去。

OK, 一个国内的真正的独立分压、独立MUC充电通道控制的超级充电器诞生了!

成本也就增加个不到25元

除了没有功能设定,它比国内任何一款所谓的高级充电器都好,除了DN,你看哪家敢舍得血本这么做。

那样,就再也没人说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波峰焊
啊 这么复杂的技术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了吧,当年100多脚的Xlinx FPGA VG100我都用烙铁焊上焊下的,根本不用热风台的,焊下来就凭一个带灯的放大镜台和一把裁纸刀。

你要说BGA封装的多脚芯片焊起来吃力些我信,我也焊不了。但当年我做实验板时,我的96脚的Marvell 88E1111d却都是我哥们点上锡珠拿风枪帮我吹上去的,一会儿功夫帮我焊了三块,这种焊功手机维修工都会,是基本功。

君不见,东莞那些电子厂的只上过几天学的打工妹焊多管脚IC就像吹口琴:烙铁上挂满锡,从芯片一头到另外一头,刷!刷!刷!十几秒钟,几下子,几十脚、上百脚的IC就焊好了。

不要小看作坊,好的研发工程师一个顶所谓大厂的“能者”好几个。

你到深圳那些小的研发公司看看去,年薪拿到几十万的研发工程师不鲜见。那老板也不是傻子,凭空开那么多米给他们?

不要小看作坊,当年第一台现代概念的8086PC机就是在车库这样连作坊都不如的地方做出来的。

我对国产所谓的高档充电器的研发过程根本看不上眼,大部分都是马甲的制造者,即使不是马甲,多也只是拿来厂家IC的Application Notes,几乎不加改变的套用。那些三脚猫的功夫找个深圳抄板公司的大专生都能不费力高掂。

啥时候我高兴了,拿个我2002年开发的8层板的图片给你秀一下,板上除了一个4*40脚的Molex连接器和6个10脚AMP SCA2插座是90度直列插入焊接的,剩下的,包括TI的12V/5V,12V/3.3V转换器、20多个44-128脚IC,共计443个元器件(乖乖,我现在还记得这个Bom表内器件的数量)全都是表贴的,全是我辛苦的焊上去的,就用了一天时间,PCB板有48mm*32mm那么大。

就是这么块作坊里面诞生的电路板,却卖出了几百块,创造了大概将近200W的纯利,而且从卖出到现在,翻修的不到5块。

电池充电器设计在电源管理类电路中是初级的东西,真正考验研发人功底的的是低压大电流供电系统的设计和生产,那里面好多东西才是需要花工夫琢磨的,即便你只是抄板,也不一定抄得好,抄得让它工作稳定。

不要小看我们这些曾经在作坊里、还有那些至今仍在作坊里继续创造奇迹的研发人员。

尽管我现在生活已经改善,我仍然敬佩、尊敬他们。

就是现在,每当我开发新产品,还是找他们。

因为只要你把自己对的产品的要求和设计思路交给他们,他们总会想办法交给你最后的产品样板,当然,首先你自己不是外行。

网友:
我顶楼主了。某人外行装内行不是第一次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程序和板都可完全“抄”下来

所有元件都可以低价买到,除了那些电感和耦合器,可以拆旧板的

问题是:那些旧线路板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破MCU要米的,一般都要1W元起步,那要卖多少个Lipro,直接用它的MCU好了,管它里面写的啥程序,只要算法好用就行。

啥时候这种什么类似SK的板子买不到了,估计钱也赚足了,到时候再破解或干脆自己写个更优算法的控制程序进去。

网友:
还是离不开那个“中国的强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MCU要米的,一般都要1W元起步,那要卖多少个Lipro,直接用它的MCU好了,管它里面写的啥程序,只要算法好用就行。

啥时候这种什么类似SK的板子买不到了,估计钱也赚足了,到时候再破解或干脆自己写个更优算 ...

PIC16Cxx 只要1千多,而且大厂的东西不一定加了密的,只有小气厂的才会加上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老片子解密原来这么便宜!

想当年,让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解个PGA还要35万多呢,其中包括送了一辆本田雅阁给人家,因为那时侯那颗芯片在深圳找了N家,谁也解不了,只能送长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马甲”生成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甲”生成器!

网友:
单片机加密是自带的功能,不可能有不加密就出厂的。
PIC以及兼容芯片的破解都很便宜,1、2千的样子,51的话我都能破。AVR的一些型号也能破,价格不贵,还有些型号就算出20万,也不一定能破解成功。以前看一个网站有很详细的介绍,现在找不到了,大概河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吧,当年100多脚的Xlinx FPGA VG100我都用烙铁焊上焊下的,根本不用热风台的,焊下来就凭一个带灯的放大镜台和一把裁纸刀。

你要说BGA封装的多脚芯片焊起来吃力些我信,我也焊不了。但当年我做实验板时, ...

佩服楼主,行内人士,比某些三脚猫功夫的人说的实在

网友E:
"电池充电器设计在电源管理类电路中是初级的东西,真正考验研发人功底的的是低压大电流供电系统的设计和生产,那里面好多东西才是需要花工夫琢磨的,即便你只是抄板,也不一定抄得好,抄得让它工作稳定。"

非常赞同,别把充电器捧上天了,就是一初级的东西,大电流供电才是难点。现在东西贵,无非是量小的原因,不是什么技术有多高深。。。

另外,更正一下,表贴器件的焊接工艺不叫波峰焊,能波峰焊的东西就一定能“作坊手工烙铁焊”,另外,手工焊表贴也不是非常恐怖,研发样板基本都是要手工焊的,现在就是BGA手工焊比较难,其他都是技工就能搞定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另外,更正一下,表贴器件的焊接工艺不叫波峰焊,能波峰焊的东西就一定能“作坊手工烙铁焊”,另外,手工焊表贴也不是非常恐怖,研发样板基本都是要手工焊的,现在就是BGA手工焊比较难,其他都是技工就能搞定的。...

波峰焊可以用于SMD器件,而且产业上大量采用,但需要事先点胶固定。
电源板出于成本考虑,通常都是单面波峰焊,SMD 与 TH 器件一次焊接完成。

回流焊不能处理通孔直插器件,要多费工,在电源板不划算。

BGA 现在也没什么了,看看街上修理手机的店铺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
因为不清楚销量的多少,
“厂家”这样做是已最少的成本进行生产,
减少了投资的风险,
同时生产周期也最短,
赚到第一桶金再说

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波峰焊可以用于SMD器件,而且产业上大量采用,但需要事先点胶固定。
电源板出于成本考虑,通常都是单面波峰焊,SMD 与 TH 器件一次焊接完成。

回流焊不能处理通孔直插器件,要多费工,在电源板不划算 ...

俺修了20多年的家电和7年的手机.说实话焊功只是一个熟能生巧的活路.我现在不管是贴片还是BGA的芯片,焊上焊下跟玩似的.

网友:
感谢lz的建议

网友:
看来真正懂技术的还是有。

网友:
我也建议lipro把那个电路重做一下,程序找人开发一下很简单的,那个单片机只是检测并不参与控制,不会影响充电精度。这样就有了全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