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直的问题!

楼主(2008-03-31):
飞机起来以后 总是向左瓢 怎么办? 需要调整什么?

网友A:
飞机右边(尾翼那边)的十字盘和舵机连接的拉杆调短。

网友B:
所有飞机都必须右倾一些才不左飘,因为尾桨向右有推力,必须右倾来抵消

网友C:
呵呵 这个原因到挺有意思的 不同的高度 效果也是不同的 离地面高点效果能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