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玩玩,不学动作。飞哪款直升机入门好?

楼主(2008-03-31):
大家好
我是玩电动固定翼的,有固定翼基础。但由于场地的限制,有转向直升机的趋势,只是平时玩玩。我是学生,飞的时间不多。对机子要求不高
我用的控是天地飞6A,不支持CCPM,只想玩一般的直机

不要求多高的性能,能飞航线、悬停就行
至少是四通道,最好能兼容天地飞的,可以省下买控的钱
能买到配件,且价格适中

我个人比较倾向lama V3,共轴,也许会稳一些

您认为呢?
谢谢!

网友:
共轴当然是不二的选择!

网友A:
。。。我觉得004好。LAMA太无聊了啊。有风根本不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004好。LAMA太无聊了啊。有风根本不能飞

赞成 ,还有雷鸟和华科尔4# ,听说华科尔的零件做工比较好(我没用过其他机型),就是电子设备太坑人了(很容易坏)

-

网友:
华4#没听说可以用天地飞6的控吧,,我的华4#控坏了,,都不知该怎么办,换个还不如换机,,唉!华科尔的东西啊!!

网友:
我倒有个4#的控,72的,你的只要是72的就可以用,50可以出给你,我在淘宝卖100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fee42e3577db7224921bab44617272d.jhtml

-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9442&extra=page%3D1
LZ看这里

网友:
4#的头架芯容易断
不过因为我的旋翼头用久了 有点松
所以炸鸡的时候 旋翼头就会脱开 分解了本会加载在头架芯上的部分力道
以前小炸5-6下 头架芯基本完蛋 现在大炸也不怕了
就是满地找轴承太难受~~~~~

还是选择雷鸟吧 虽然没有玩过 但是至少还是独立陀螺
华的电子设备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用了,我已经收了E016了,,原来的华4#还想当尸体出给别人呢。呵呵!!

网友:
雷鸟吧,黑黑的,CoolCool的,经得起摔,尤其是大桨有自动脱落功能,有点风也没有LAMA飘的可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现在已经大致准备买lama V3了,至于抗风么,我这里可以在室内飞行,室外也不飞太高,应该没问题

网友:
拉玛V3、V4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