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加密狗适合XTR

楼主(2008-03-31):
请问哪种加密狗适合连接XTR跟T9啊??
我安装了XTR~~但哦用的LAMA送的加密狗没反应~说没找到接口!!

楼主:
请问谁知道啊?

网友A:
当然 只能 是XTR的狗了。
XTR 的硬件狗是最便宜的,目前还没有软件破解版本。

网友B:
XTR的加密狗适合 xtr软件,确实是最便宜实惠的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http://www.himodel.com/p_radios/radios_1079.php
lama送的那个可能可以玩fms,不过就没什么意思,手感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