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DIY的零部件

楼主(2008-03-31):
拆了个色带打印机,有几个零件,请各位给评价一下,做雕刻机能用上,还是泡沫切割机能用上,反正要
DIY
了,那就什么合适造什么。
、电源变压器
有标签:
INPUT
:
-
240V
0.7A
50/60Hz
OUTPUT
:+
35V
——
2.0A
+
5V
——
0.6A
+
12V
——
0.03A
-
12A
——
0.03A

楼主:
见图片

楼主:
、电机
2.1
下面这个电机标签不清楚,有以下内容:
TYPE
:
23HY1406
P/N
:
475601H
见图片

楼主:
2.2
下面这个电机标签内容:
1.8DEG/STEP1.3V 1.2A
见图片

楼主:
2.3
下面这个电机标签内容:
TYPE
:
17HS402
-
P/N
:
473020X01
见图片

楼主:
2.4
下面电机无标签,外壳上印有:
J67A2ZRT
谁认识这是什么电机?能做什么用啊?先谢谢了!

网友A:
啥打印机?怎么这么多电机?

网友B:
下边这电机我也有个 可是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C:
一个拉皮条,一个滚纸球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个基本没什么用,力小步距角大

网友D:
圆的两个分别用到xy,方的用z,可惜不统一,驱动板要自己改好反馈电阻

楼主:
噢,忘记说清楚了,那个1.3V 1.2A的不是这个打印机的,写帖子时一起贴上了。谢谢几位的回复。只要有一个能用也行,不能用就放着。反正要diy,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