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110伏输出2-3000瓦的变压器电路和零件

楼主(2008-03-31):
跟着大家到木坛去遛了一圈,心动他们的国外二手工具,可他们那里出的110变压器外观太难看了,我只需要110伏的,不需要调压,固定输出,那位老大能指点下,自己买零件来做一个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着大家到木坛去遛了一圈,心动他们的国外二手工具,可他们那里出的110变压器外观太难看了,我只需要110伏的,不需要调压,固定输出,那位老大能指点下,自己买零件来做一个可行吗?

你把你捡到的36v再加线圈不就可以了

楼主:
不懂电,不晓得怎么弄,大约说说,给我普及一下,合适的话我去找修电机帮我,我看他们给电机绕线的。我看他们木坛的那个变压器很小,就一个方的开关盒那么大,我这个可有一个大西瓜那么大(还是只线圈),外观是方的,体积基本上有15或者17寸的老显示器那么大。

网友A:
你看错了吧, 一般没调压的啊, 铁壳的算不上漂亮, 也还过得去, 是新的, 一般是1000w, 2000w, 3000w,  标称3000w的大概100多一点, 实际上可能只有1500w吧, 反正只带一个机器的话基本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吧, 一般没调压的啊, 铁壳的算不上漂亮, 也还过得去, 是新的, 一般是1000w, 2000w, 3000w,  标称3000w的大概100多一点, 实际上可能只有1500w吧, 反正只带一个机器的话基本够了.

多谢,你这一说,我把木坛的变压器搜索了一次,确实是我没认真,其中小贝和大沥的都比较适合,我一直以为大家用的是狂人图片上的那种,呵呵。我不需要啥电流电压表,这样还可以省点钱,也不需要调压,看他的零件不多,所以才有了自己弄一个的打算,不过现在觉得还是
先把论坛的变压器的都看一偏再说

网友:
一般拖15A以下的, 这种用的多点: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1cf2d309ff0f10f0a5993059ef0059e.jhtml
这店老板在木工网口碑还不错, 有个帖子, 在那说说或许价格还能讲点

网友:
上周在上海虬江路看到有调压式的,我关注1000W的,有个二手货,要价120,新的160元,从500到3000W都有,我只是关注1000W的,所以没有问3000W的价格,因为不好带,也就没有买。顺便说一句,我当时也是为了准备美国二手工具使用,直到现在,也不能下决心,主要是二手的国外货,一是没看见实物,心中没底;二是配件有些短缺,譬如电机的碳刷。网上有将110V改造为220V再出售的。
另外,如果有合适的铁心、漆包线、绝缘材料等,可以考虑自己diy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不懂电,不晓得怎么弄,大约说说,给我普及一下,合适的话我去找修电机帮我,我看他们给电机绕线的。我看他们木坛的那个变压器很小,就一个方的开关盒那么大,我这个可有一个大西瓜那么大(还是只线圈),外观是 ...

木坛那种是可控硅降压,可以做得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