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骚了,我咋办?

楼主(2008-03-31):
原帖:380伏3相丫形接法的砂轮机可以改在220伏上用吗?
还是在大家拿的废铁堆看到的,成都砂轮机厂的产品,250的,估计是说砂轮的大小吧,转速2850,0.75千瓦,有个啥估计是效率还是啥的是40%,台式的,下面有基座,关心能不能用在220伏的家用电上,另外,用手转不动,估计是露天放久了锈死了。大家有啥建议,值得去搬吗?
现在拆下来了,两端的轴承锈死,不转,线圈烧了,咋办?是修还是买一台砂轮机?如果修,线圈还是按照原来的绕?或者能不能喊修电机的直接给我弄成220伏的2相的??

网友:
能用,但是值不值得还要看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在大家拿的废铁堆看到的,成都砂轮机厂的产品,250的,估计是说砂轮的大小吧,转速2850,0.75千瓦,有个啥估计是效率还是啥的是40%,台式的,下面有基座,关心能不能用在220伏的家用电上,另外,用手转不动 ...

     要是能用收废铁的价格买回来就买,再按论坛里面老鸟们告诉的方法改成220V单项供电.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改.我180$收了一个库存200的,就是自己改了的.
用手都转不动了另当别论.
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都说了是在加拿大,大家拿(国企)的废品堆了,不要钱的,意思是可以搬回来看看?铭牌上说36公斤,估计是把基座算上的重量吧,基座就不要了,扛不动,扛回来也没地方放,夹砂轮的那两端的其他附件都在,就是2颗螺丝没了。

楼主:
太重了,除了线圈,其他部分完好,请问绕线圈一般要要多少钱?是不是220伏的都有碳刷?380的都没有碳刷??

网友:
220也没碳刷吧

网友:
爽呀,不要钱!

网友:
烧了线圈如果自已沒有能力绕制,那修就不合算了,沙轮机主要就是一个电机加二个轴承,买一台新的也不贵。

网友:
新的也不过300块

网友A:
她骚了,你正好有得玩啊!
前面后面里面外面都搞清楚了,你也就成高手了!还怕她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她骚了,你正好有得玩啊!
前面后面里面外面都搞清楚了,你也就成高手了!还怕她骚?

高论

网友:
不怕投资

就上西门子变频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