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订了一台DN G2,收到后发现奇怪问题……(更新内容在24#,26#)

楼主(2008-03-31):
帝能G2充电器大家已经是很熟悉的了,是不是真正的平衡充,电压永远显示4.20V、4.00V以下显示精度差、如何调截止电压等等问题,我就不多作介绍了,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呵呵……

说明:
1.为了保证测试的公平公正性,我把以前买的那台G2也拿出来做对比,且供电电源一律使用蓄电池供电,排除市电对充电器检测精度的影响。两组松下12V 7.2AH蓄电池并联使用,以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
2.测试过程中使用同一块电池,电池规格为2S1P 7.4V 1000mah,测试前已基本上充满电,单片电压均在4.18V左右。
3.我的3位半数字表的20V  DC档的测量误差约-0.005V,在整个测量过程中为了保证公正性,数字万用表所得数据仅作参考……

兄弟俩合影一下~~(左边是哥哥,右边是弟弟,呵呵……)

插上电池,1,2路电压显示均为4.18V

3,4路显示也为4.18V

插到新的这台G2上,1,2路显示为4.14V

3,4路显示也为4.14V

手痒痒,按了一下START按钮,居然还能继续充电~~立刻用表测量电压,第一路电压4.22V!!!!~~~

第2路电压也是4.22V!!!~~~~~

充了2~3分钟后担心电池会过充而停止充电,插到原来的那台G2上(未按START按钮!),第一路显示为4.20V,数字表显示4.19V!~~

第二路显示为4.20V,数字表显示4.19V!~~

——————————————————————吃饭去了,测试中断了半个小时左右——————————————————

继续……接上电池按START按钮~~~电流自动减小到0.1A时,电压显示保持在4.2V,而数字表读数为4.18V

毫无悬念的,我原来的这台G2再让它继续充下去,电池电压最多4.18~4.19V就停充了……

补充说明:3,4路我也用同样的方式检测过了,情况和以上结果相同,但由于时间关系没拍照片,各位大侠还请见谅!~~

问题总结:
    新到手的这台G2对比于我以前的那台G2,在4.00V以上各路检测电压均比实际值低0.04V左右,截止电压竟然达到4.22V!!!~~另外小声的说一下,在4.00V以下显示误差更是达到了0.1V!!~~难道帝能后期做的充电器在出厂前不做检测了吗?
    虽然可以自己动手调截止电压,但我懒得动手,看着那总是乱报电压的显示屏就生气!~~

    大家觉得这台充电器是否已达到返回检修的标准???

网友:
也许是厂家的表不准了把 哈哈

网友:
我也刚入手了G2,还没有用过,到时候也要测试一下!

网友:
万用表不行了,但是蓄电池还不错,多少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用表电力充足的!为了进行这次测试,我今天早上特地把那个9V电池充满了~~

PS:那个蓄电池是山特某型号UPS里面的,淘宝上好像卖100多呐……

网友:
其实无所谓的,锂电只要不充过4.2V的截止电压(上下0.05v),就好啦,没必要那么苛刻地要求到4.2
还有,那种表测量不准的,真要测,得用那种高级表,如Agilent的精度到1mv的表。

另外,厂家出厂时分压即使调得很准,还是会漂移,特别是温度变化时。

为了降低成本,厂家不可能使用低温漂电阻做取样电阻,也不会做像样的温度补偿电路。

将就着用吧。

DN G2是真正独立分压平衡充电的,这一点比国内绝大部分充电器厂家来得实在,但是它MCU使用的充电算法实在太烂了,充电结束后,空载电压下降的很快,而且不一致,需要改进呀。

网友:
我用G2的时候碰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3S电中的其中一块电有问题,它就会把相邻的另一块电过充!

比如我3S的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7, 3.9, 3.9,等充满的时候就会变成4.17, 4,27,4,21!

网友:
哥哥要好一些,要是每台都达到哥哥的标准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东西是不错,就是检验关做的不是很好

网友:
哥哥和弟弟怎么辨别啊?唉...

网友:
只要不把电池充坏就可以了,电池老化?电表不准?充电器精度不够?都有可能!

网友:
我的 G2 是一年前买的,到现在用的还不错。坦率讲也不怎么样,没办法,矬子里拔将军。

问题包括:

说明书没中文,英文说的驴唇不对马嘴。
4个通道电压精度不一致,差距在30mV 上下。
风路设计很失败,PCB向上的一面无风(偏偏这里有发热的 电感 和 MOSFET)
还有就是峰鸣器太吵,风扇太吵,都自行修改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G2的时候碰到过一个问题,就是如果3S电中的其中一块电有问题,它就会把相邻的另一块电过充!

比如我3S的电池的电压分别是3.7, 3.9, 3.9,等充满的时候就会变成4.17, 4,27,4,21!

-----------------------------------

很恐怖,中间那块电池充得有点大发了!

是不是取样电路设计上的原因,照理这种独立分压平衡充电电路每路都是真正独立的,即使不做隔离,各支路间影响也很小。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几路充电支路共用一颗MCU的一路ADC做串联或轮巡式检测,成本倒是降低了,危险却增大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设计的话,DN采用的独立分压平衡充电的采用就可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DN采用的就是你后面分析的那种电路,以前记得有人拆开分析过它的电路结构,要是有4个独立的MCU就不可能还卖现在这个价了,估计都要上千咯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DN采用的就是你后面分析的那种电路,以前记得有人拆开分析过它的电路结构,要是有4个独立的MCU就不可能还卖现在这个价了,估计都要上千咯哦~~

4个独立mcu
。。。。。。。。。。。。。
li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DN采用的就是你后面分析的那种电路,以前记得有人拆开分析过它的电路结构,要是有4个独立的MCU就不可能还卖现在这个价了,估计都要上千咯哦~~

MCU,不是 CPU,干充电这点活儿,几块钱RMB一个而已,用2051都浪费。

网友:
呵呵,有没有人分析一下,这个有没有暴利啊!

网友:
就是,分析一下,我刚入手了一台,呵呵!

网友:
分析什么暴利,没意义,不愿意买可以不买。

至少DN G2 是低压12V输入,没有严重的安全问题。
至于利润,市场决定,卖一万块,只要有人买,那也是本事!!

楼主:
按照商城给出的处理意见,我昨天已把充电器寄回厂家了,发申通快递正在路上……再一次继续考验厂家的售后服务~~呵呵

DNG2这个充电器整体来说质量做工还是不错的,虽然性价比不高不能物超所值,但至少也物有所值!~~到底好不好,只有自己用了才知道……

网友D:
听说DN G2液晶显示不是很准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同意!
存在即合理,我经常卖得很暴利,只要你的东西比较有特色,别人一时半会儿搞不出来,就可以卖得很暴利,做生意时,那种一百元的东西卖到1000元的感觉很爽的。
只要不偷不抢,就没有什么丢脸的。
资金/资产的快速积累就需要通过产品销售获取暴利的方式完成。

楼主:
苦等了好几天,4月10日终于收到厂家检修返回的DNG2,回来的运费是厂家承担的。由于最近忙就放在一边没管它,今天插上电检查后我真是哭笑不得~~~前面所说的问题依旧!!!~~~~经确认返回来的还是我原来寄回去的那台,厂家没有给我换新的,开壳发现电位器的热熔胶有脱落的痕迹,估计DN厂家最多就是调调截止电压什么的……返修回来现在截止电压最高达到4.23V!我狂晕~~~这点小事难道我还做不来吗,哎!~~~还浪费了我15元返厂的运费和这么多时间!!~~~
拿出万用表,准备开始截至电压校准……
打开外壳,先短接 JP2 JP3
接上电后充电器不断鸣叫,风扇起转,但屏幕无显示……此时可以把短接线去掉了
覆盖着热熔胶的四个电位器……
用万用表分别测量各路输出电压,调节对应的电位器直到截止电压符合要求为止……
按照同样的办法把其余几路截止电压都调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第4路电压最低只能到4.21V!~~
我是这样调的,先调到4.19,然后再反调到刚刚显示4.20,OK!~~除了第4路调不下来外,其余几路都在4.20。

楼主:
截止电压大致调好了,接上电池发现检测显示电压精度惊人地提高了……!!难道只调那几个电位器可以影响显示电压的精度吗?哪位高人来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