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救!~~~我的电调。。。

楼主(2008-03-31):
前2天 我在网上买了一个电调 30A的 电调  昨天晚上, 我试接 运转下看 新买的 遥控 电调 电机 舵机 电池 能不能用,,,,,,,我边看电视边弄 我手头的东西然后接线(T头没有焊接直接把线头插进去试机)一不小心打了一下晃 ,鬼差神使的 不小心吧电调电极接反了 我反应很快一下把线断开连接, 检查外观没有明显的烧灼现象,电容OK没有问题,然后在接上试试 没有反应。。。。??? 这个是为什么啊  ?? 有懂电路的朋友能帮一下忙吗?  麻烦看看是那个出了问题。 修电脑那里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不是吓唬你,要是有看到烧毁还好呢。
就怕这种无声无息的故障,小心主控芯片挂掉。

楼主:
我只有吐血了!~~~~~~~~~~~~555555555555

网友:
哈哈 外观烧 多半是 电流引起的
不过没烧的外观 多半是电压引起的
尤其是这些没保护的 什么场管啊
还是 单片啊……

对电压适应范围不是很大
你反应再快  还能有 电快啊 那东西一接上 有电压就能击穿

楼主:
pu~~~~~~~~扑!~~~~~~~~ 我只有 吐到没有血为止了!~~~~~~~ 看样子没有救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调呀,楼主在哪里买的,多少米?如果不带反接保护,很可能主控芯片要挂掉,另外最好再检查一下稳压管,这个东西也容易挂掉的~~

网友:
一般会把bec元件烧了

网友:
什么电调,设计不咋地阿,我以前接反了,电线都烫了才拔掉,原来发现接反了,这样都没是的。

网友:
应该不会烧掉吧,我也不小心接反过,好像没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