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电池都是用什么固定的啊??魔术贴??

楼主(2008-03-31):
  要方便拆卸的。借鉴一下大家的做法。。有图的更好。谢谢!!

网友A:
魔术贴阿!很好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那个什么魔术贴好像就是做衣服用的那种嘛.我试过.不行.今天用双面胶贴,感觉好像行了.一个起落后,第二次飞行结果电池掉了下来.

楼主:
。。我就是怕飞一会电池跑位置就麻烦了

网友B:
跑位置还好.至少不会像我一样,飞机突然失去动力,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飞机捡到了电池不见了还得找电池.晚上飞的.

网友C:
纤维胶带

网友D:
口香糖,取材方便,使用容易且效果好

网友E:
把魔术贴缝到宽3CM的做衣服时需要使用的,松紧带上,把电池绑到飞机上!适合杆身机!
使用热溶胶或别的胶水,把缝好魔术贴的松紧带直接粘到飞机上.适合板身机!可做十字交叉式捆绑,效果N好! 呵呵

网友F:
用泡沫胶粘魔术贴,效果很好。

网友G:
用正宗3M背胶么术贴,外加一个皮筋加强,这样应该不会有问题,可以说是机在电池在,呵呵

网友H:
两根橡皮筋搞定。

网友I:
我用带背胶的魔术贴,很牢的,再用模型用魔术贴绑带(2面都有)加固,牢得很。
见图,电池舱底部也装有魔术贴,和电池粘合(在底下可能看不到),再捆绑。
带背胶的魔术贴和绑带都是上海DUALSKY的产品,也是模友自己设计的,很实用人性化,用它绑电池、接收器、甚至航拍的MP4都不错。

楼主:
LS这个不错。不过估计不好买。

网友J(2008-05-11):
直接粘上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