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过来突然不锁尾((炸了))

楼主(2008-03-31):
用日本手飞前翻滚,翻过来飞机突然不锁尾.倒飞自旋围着自己转了一圈.炸了! 看特帅呆王子飞日本手好帅,可我就~~~~~~~~~~~~ 不过我还是要继续看特帅元帅的 视频,我也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慢慢学!!! 呵呵~~~~~
电池
都炸变形了!
来看看亚拓木桨里面吧!
哎~~~ 别看了! 烧! 头罩也一起烧了,看看亚拓的东西肯不肯燃!
亚拓的木桨还是肯燃..................

网友A:
一样``还好成本低```不怕``

网友B:
可惜了 什么陀螺仪 什么尾舵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C:
我乱猜猜:尾轴齿轮打滑!
嘿嘿嘿

网友D:
看样子摔的挺惨的
损失大吗?慰问一下。

网友E:
慰问!默哀中!

楼主:
损失不算很大!,就是亚拓.头罩.木桨! 副厂尾管.主轴.横轴.!!!
GY401+S9257 原因找不到! 也不是尾轴齿轮打滑~ 下次再来试试 看看还自旋不!
但是正飞又是好好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F:
明天帮你看 。。。尾卡死也有可能````WD40 一直用就没事`

网友C:
那是不是负螺距太大?

网友G:
顶起,好东西都是高手才炸得到的

网友H:
一百就打住了我打算这周也倒飞一下。

网友I:
挺惨烈的,慰问!
比较慰问的是头罩。升天了!
炸机这个玩意有时候你以为是小炸,而下来很惨。
但是如果是打熄火有准备的那种炸,往往都是一根横轴和大齿什么的而已。我最近没有那天不炸的。
对了,可以向你推荐乒乓球材料制造成的GL机壳,我飞了一年啦,没法炸坏!

网友J:
多练多炸,多炸多练/

网友K:
在石地玩,损失当然大。。。建议下次找片大草地练习

网友L:
炸得惨烈啊,慰问一下。不锁自己手动打方向稳住后在拉过来。

网友M:
这个惨烈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网友N:
因为是倒飞炸,是否本能地将油门往下拉?

网友O:
楼主损升不小啊 建议以后不要再废弃的建筑垃圾里飞了 摔下来很惨的 横轴都断了.... 建议找块农田或油菜地练倒飞 顶多换大桨 横轴 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