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铛无刷电机绕线有图吗??

楼主(2008-03-31):
有几个坏了,想自己绕着看看接着用。哪位有图指导指导??谢了!!

网友:
搜搜以前的烙铁,好像还有图片介绍的~~今天太晚了我要睡觉了,不能帮你搜帖子了,抱歉不好意思呀!……

楼主:
实在是搜不到呀!!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铃铛电机是多少线圈槽的?磁铁有多少片?如果是9槽的,可以按照147,258,369分别顺向绕线,如果接三角形接法就首尾相接,引出的3根线接电调;如果接星形接法,任意把首或尾的3根线并在一起,另一端的3根线接电调。如果是12槽的就有点麻烦了,没有图不好说明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铃铛电机是多少线圈槽的?磁铁有多少片?如果是9槽的,可以按照147,258,369分别顺向绕线,如果接三角形接法就首尾相接,引出的3根线接电调;如果接星形接法,任意把首或尾的3根线并在一起,另一 ...

谢谢!!好心人!!
     是9槽的。147绕线的,辉胜的,2408,3根并绕。就是不知道线头线尾如何接??

网友A:
9槽的线圈绕向必须全部一致,如果一开始是顺时针绕的,以后都按这个方向绕……

如果接成三角形,就是1尾接2头,2尾接3头,3尾接1头。共得3组线头分别焊好。

如果接星形,就是123尾焊在一起,123头接电调,或123头焊在一起,123尾接电调。

(每根线芯都要焊好,千万不能有虚焊哦!否则电机不转了不要怪我~~嘿嘿^_^)

楼主:
引用 网友A:
9槽的线圈绕向必须全部一致,如果一开始是顺时针绕的,以后都按这个方向绕……

如果接成三角形,就是1尾接2头,2尾接3头,3尾接1头。共得3组线头分别焊好。

如果接星形,就是123尾焊在一起,123头接电调, ...

是的!!是有根涂焊都不行的,原来就有着现象!!谢谢你!!
对了,如果改成星型接法好用吗与三角形对比哪种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