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这款HL能用11。1V的大电吗?

楼主(2008-03-31):
新人求助:这款HL能用11。1V的大电吗?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688bbb34a62234a1924a38f910d2918.jhtml?pm=17

厂家介绍:

*采用2CH数码比例R/C系统。

* 具备320A电子刹车功能的数码比例电子调速器
* 采用大功率S560马达,应用SC1800MAH电池,提供强劲动力输出。
* 采用四轮驱动前后独立差速设计。
* 四轮独立悬挂式减震系统

请各位新老朋友帮帮忙!!!!!!

网友:
烧电调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记得这款电调只支持到8.4V~~

楼主:
请问楼上哪种电调支持11。1的?需要换马达吗?什么牌子的好了!!!!

网友:
不行,100%烧

网友:
估计会烧

网友:
改无刷吧。。。。我就改的无刷,我用了3S磷酸铁锂电池,还不到11.1,平时跑了几次没事,有一次在家里顶着墙玩翻跟斗,结果烧了

网友(2008-05-02):
还是用7.4的锂电吧

网友:
220A和320A电调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今天就烧了电调。。郁闷

网友:
我的车买了几天,问题真多,车前轮轻轻一碰,舵机扫齿了,换上辉盛995,打开电源,玩了不到两分钟,期间电调有时没有反应,要重开电源才起反应(好象是过热保护),之后电调冒了烟,烧坏了,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但舵机可以正常转动,只是马达没有了反应,摸了摸电池及马达,温度都很低,请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驱动管烧了?因为舵机是刚换上的,开始怀疑会不会是舵机问题,但电调烧了,舵机正常转动,感觉烧电调与舵机无关,但电调标称是320安的,为何这么容易烧?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18247-1-1.html   哥们看看这个吧

网友:
回楼上各位的问题:
1:这个车不可以用11.1V的电,原因很简单,有刷电调设计的就是最大8,4V,要是一定要强加给它11.1V,怎么会不烧!
2:这个车没必要改无刷的,改的成本太大了,一组无刷套件,最便宜的也要500-600米,有那个必要吗?我在电子城买的550马达15米一个,一样用,500米可以买多少这个马达呀!
3原装电池是很垃圾,是镍隔电池,1800MAH的,跑10分钟就很不错了,换4500MAH的镍氢电池吧,可以跑30分钟的.
3:原装舵机的齿是很差,很容易坏,换上金属齿就可以解决了.995舵机用是有问题,好像是电压低了点就不能工作了,我也试过,是不行,现在还是用原装的,只是换上了金属齿,好了很多.
4:这个车的有刷电调320A的当然要比220A的强,不过在跑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的,特别是车卡住后就不要拼命去加油门了,那样做再大的电调也容易烧的,原因很简单,车卡住了马达就不能转,你再加油门,这要多大的电流呀,上过初中学过物理电学的都知道这个道理的,呵呵

网友:
楼上的兄弟解释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