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exhp 第五通道开关直接换成电位器!

楼主(2008-04-01):
如题,6exhp 的第五通道(陀螺仪通道)的开关换成电位器,那么第五通道是否会变成比例通道??有人接过么?会不会烧控??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A:
昨天我试了
不行接了电位器还是呈开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试了
不行接了电位器还是呈开关状态

那个开关之间听说夸有一个电阻,要先把那个电阻断开,然后才接电位器才有用。您试试么?

网友: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