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锂电过放损坏的一点经验

楼主(2008-04-01):
前几天,我的一个锂电过放了,有一节的电压下降到零点几伏。原因是飞玩后没有拔电池插头,这是这块电池遭遇的第三次。经过这几天的飞行,发现这块电池的性能下降的幅度不大,完成吊机等特技动作没什么问题。经过三次深度过放,性能尚在可接受的范围,说明锂电的过放电性能其实并不是很脆弱,至少,小电流过放不会致命。(不过,我曾经用锂电做发射电池用,一次没关发射放了好几天,结果3节锂电全部报废,可能是不能过放后放置太久不充电。)

就是下面这个电池

网友A:
其实锂电池挂掉很多时候是大电流充放电造成,我的那几块B牌,用了一年多,因为我设计的飞机都是电流很小,基本上7A以内一般在5-6A之间,所以用到现在没鼓性能如初

网友:
。。。目前电池都是摔坏的。。。真正用坏的不多。。。我得改造下机子固定电池方式。。。几乎每次飞电池都能掉下来。。

网友B:
养成飞完就充电保存的习惯

网友:
过放之后性能肯定会大减,要是你玩直机就会体会到,玩固定翼还好点.

网友:
没听说过小电流不是造成电池过放的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养成飞完就充电保存的习惯

我赞同,,,
就像一个工人一样,高强度劳累,和劳动之后不及时给他补充营养,都会让它致命

网友C:
过充过放固然是锂电的杀手,但这仅仅是其中之一。对于一款高品质的锂电也许几次过放会把电池搞坏,但对于垃圾电池,你把它当爹一样伺候,几个循环也照样完蛋。曾经帮朋友买过几组红皮包装的所谓20C电池,一次没用,放了两个星期全部怀孕,你说NB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养成飞完就充电保存的习惯

我听说,满电保存,自毁没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充过放固然是锂电的杀手,但这仅仅是其中之一。对于一款高品质的锂电也许几次过放会把电池搞坏,但对于垃圾电池,你把它当爹一样伺候,几个循环也照样完蛋。曾经帮朋友买过几组红皮包装的所谓20C电池,一次没 ...

。。。。。。。

网友:
B牌电池......偶一直都在用

网友:
买回来内阻就过大的电池,怎样保养都是费精神!

网友:
我用的电池基本上除了上房1年的那块怀孕之外其他都没任何问题,
保存是关键
还有
如果很久不飞的话最好隔一段时间充放电一次.

网友(2008-05-11):
3.9V.不用的话保存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锂电池挂掉很多时候是大电流充放电造成,我的那几块B牌,用了一年多,因为我设计的飞机都是电流很小,基本上7A以内一般在5-6A之间,所以用到现在没鼓性能如初

我的很多飞机电流都需要40A-60A,电压也很高,否则飞不起来,那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