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请懂刀具的赐教.

楼主(2008-04-01):
想知道直柄燕尾槽铣刀,还有T型槽铣刀最小最小的有多小,网上看的都是16MM的,可我只有个10MM的夹头,到底有没有这种小铣刀,

网友A:
有,找锋利,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直柄燕尾槽铣刀,还有T型槽铣刀最小最小的有多小,网上看的都是16MM的,可我只有个10MM的夹头,到底有没有这种小铣刀,

16毫米是不是铣刀刃口的尺寸,刀柄夹持部分也是16毫米吗?或者是不是小点.我这样理解的.请指教.

网友:
什么叫“踢教”?是不是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找锋利,

谢谢黄兄了  好久不见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知道直柄燕尾槽铣刀,还有T型槽铣刀最小最小的有多小,网上看的都是16MM的,可我只有个10MM的夹头,到底有没有这种小铣刀,

这位朋友你好 ,T型槽的大小应该和夹头没有多大关系哦,夹头只是针对铣刀的刀柄,一般16的燕尾铣刀刀柄是12的,但如果大了可以在外圆磨床上磨下就可以了,至于T型槽的大小有很多种,小的是10X2刀柄是6MM,如有什么疑问可以向我询问!

楼主:
哦,谢谢,主要是关心柄的大小,那样就能铣小零件了,我可没有某些牛人用的重装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朋友你好 ,T型槽的大小应该和夹头没有多大关系哦,夹头只是针对铣刀的刀柄,一般16的燕尾铣刀刀柄是12的,但如果大了可以在外圆磨床上磨下就可以了,至于T型槽的大小有很多种,小的是10X2刀柄是6M ...

我也是锋利扫的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