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遥控电动模型一体化接收设备中拆出有刷电调?

楼主(2008-04-01):
如何从火鸟400一体化接收设备中拆出有刷电调?
想给拉烟泵接个有刷电调,一时找不到,想起还有好多闲置电动模型,设备完好,应该可以从中接出电调部分,就是不知道如何接线,谁知道啊?先谢了

楼主:
谁知道啊?

网友A:
拆不出来的,控制方式不说,光是布板的时候,人家也未必就按功能布局——即你拆不出一个完整的模块。

楼主:
不拆它,只是把整个一体化接收当作有刷电调来使用
供电电源及电机接口肯定是留用原有的了,但控制线从哪里引出呢?

网友B:
火鸟是有刷的 所以电流输出是直流的你看到上面有一个三机管了吗? 电机 一极接正电源 另一极接到了三极管的集电极.控线是通过控制基极的电压来调节三极管CE结内阻的大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没有必要拆原来的 你找两个三极管 一个要大功率的 控线 先通过一个共射极电路 加强一下电流 然后在接到驱动三极管的基极 就OK了 只是没有过流保护 我不会画电子图 没办法 只能说说了

网友C:
拉烟泵???!!!!
请问楼主你的拉烟泵是电动飞机上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拉烟用在2.7米的汽油机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