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路过~进来坐坐!!

楼主(2008-04-01):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前几天作了架KT~不知道飞不飞的起来~来请教一下大家!!(图有点大~稍等一会~谢谢了)
这是整体的机身
这是动力~XXD的30A电调和2212无刷~11.1V 1000MAH 12C
电池
这是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8541&extra=page%3D8
做的起落架
因为一时找不到电子称就拿杆秤来代替了~(  强吧!佩服我自己ING)大约有350G左右(我想是右一点吧~)不知道这JJ起的来不!请教大家~谢谢了~

楼主:
还有~重心找到后要怎么龙??
这是我用易拉罐做的~不知可以不?

网友A:
舵面上的那个拉杆这样弯是不行的,最好是弯成N字形,而不是U字形

网友B:
新手一个浆可不行的哦.至少5个以上,还有.不要用浆夹,这个降落不好的话你的浆就玩完了,用浆保护器可以减少浆的损失.我也是新后.起起落落用了不低于20只浆了.
切割水平不行.和我开始的时候一样.多切两架就好了.但你这个怎么叫?330不像.300也不像.你不用图纸切割吗?

网友C:
舵角和拉杆太牛b啦,30A的电调也牛b,不知道那个js给你推荐飞kt3s的电池要这么大的电调。。。

网友D:
感觉有点出操.,

网友E:
加油哦...
只要不灰心,你做的灰机会一天比一天棒滴...

网友F:
试试再说~~

网友B:
我也都用30A的电调来飞KT机的啊.其实没什么的就是重了那么点.对新手来说这点可以忽略不计,但它的好处就多了.载荷少,发热就小.对电调寿命有好处,以后升级可以不用换电调,上大电机时不用多投资,个人见解.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出.还有个原因:30A的新西达才65元,价格不错.我就是奔着它价格便宜量又足买的.

网友G:
这手艺~~真汗啊!!!

网友H:
我想知道, 电池是谁推荐你的, 或者是谁卖给你的.

网友I:
工艺水平要提高.好的动力配置是要的,但是jj也很......

楼主:
因为第一次做所以粗槽一点~没办法了~只有好好练练了~我是按照图纸作的~这JJ不是330~拉杆我准备用钢丝来做~不知可不可以?~还有谢谢大家的鼓励~

网友J:
用钢丝是没问题的
不过细钢丝很难找的,家里有折叠的伞没,拆一把就有了.....
你的那个桨我也有,好像平衡不好,很抖

网友K:
问LS的。。0.8MM的钢丝可以不。。1个呢

网友L:
舵机用铜丝不太好啊,起码用铁丝啊,,,手艺有待提高啊,呵呵

楼主:
谁说不是呢!!呵呵~开始是买了手术刀来划(我想应该要快一些)谁知买来划了机身感觉太差~后面又换美工刀~才感觉爽一点~现在有种重整一回的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面上的那个拉杆这样弯是不行的,最好是弯成N字形,而不是U字形

网友:
是新老手, 还是老新手?

楼主:
当然是新手拉~刚接触1个月

网友:
多切几架,新手搞不好会秒炸的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飞模拟器~现在第2架已经完工~相机借人了~上不了图了~

网友(2012-11-08):
ghfghgfhfgh现在都发生都发生地方

网友:
风格豆腐干梵蒂冈豆腐干

网友:
jkgjk缴获各类进口 客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