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科曼奇平衡杆,是否可行

楼主(2008-04-01):
新手的大胆想法。

将科曼奇的平衡杆分为三段,将两个球头到平衡锤部分剪断,只保留两个球头中间的部分。然后将中段,放入平衡杆安装的位置,再用两个连接杆,连接A桨夹片,调整连接杆长度,使A桨水平。

如果这样改装后,科曼奇还能飞行吗?飞行状态还可以控制吗?

因为手头没有多余的平衡杆,因此未做实验。

网友:
不要平衡锤都试过
太灵活,控制不了

网友:
成无头苍蝇了吧。。呵呵。。。。

网友:
基本飞不了,乱摆,打桨

网友:
你将平衡杆两端的铜头拆下试飞就明白了

网友:
啊。我的V3还故意拿掉了铜头在飞.除了感觉比平常发飘,别的到没发现不良的副作用。

网友:
不叫灵活,叫失速

网友:
我按你说的实验过,移动性能大大加强,和单浆机一样灵活,可是非常容易打浆,悬停也不如以前容易,现在想加重平衡锤,看下是不是更稳定

网友:
多打几对浆你就明白了,厂家的设计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
起码容易造成起飞的时候团团转!

网友A:
LZ,我有个办法可以不用平衡杆,你可以试一下.就是用球套(说法可能不准,就是A浆连平衡杆那个)将A\B两浆连起来,这是从卡50上看来的,有人专门发过帖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行性很大

网友(2008-05-31):
如果你能想得到控制机身平稳得办法,其实没有平衡杆会更加省电,速度也可以很快. 不过`````` 按照原设计,如果没有平衡杆和A桨互动 ,将会让机身倾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有个办法可以不用平衡杆,你可以试一下.就是用球套(说法可能不准,就是A浆连平衡杆那个)将A\B两浆连起来,这是从卡50上看来的,有人专门发过帖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行性很大

A。B连起来?那两个好像是反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