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9650换9257齿轮推500的斜盘吗?

楼主(2008-04-01):
我的500现在用的 5245舵机觉得速度太慢,T12的D/R 已经打到150还是觉得慢。想换9650(改装9257齿轮)据说效果不错。有人这样用吗?

网友:
数码舵机只是力量比较大而已!

网友A:
早该换掉了,9257实惠、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该换掉了,9257实惠、实用。

谢谢指教,用过的说话比较靠谱,至少比凭空想象的让人信服

网友:
“实惠,实用”说具体点嘛

网友:
等楼主告诉你吧?我说的没有威信,没用过5245。

网友:
我现在在用9253,也蛮好的.

网友:
5245很好用呀  你是不是把10盘混控设置小了哟

网友:
用9257吧!我500上的5245已经坏了两个了!都是轻轻一炸就坏,里面的齿没扫,是外壳上面固定销子的那个小孔烂了,虽然是很小的毛病,但是一个舵机就废了,因为买不到外壳,很不经用!我已经决定全部坏9257了,至少不用那么烦心!

网友:
5245这么容易坏啊,我刚买了3个用来装500,而且感觉安装孔的尺寸不是很适合。用5245,孔有点大了,用9257就正好可以完美安装了!

楼主:
应该不是十字盘混控的问题,本身 12通的指数值是可以突破 十字盘混控那个的数值的(100%对应的是那个值),150应该过了不少了。

比如说螺距数值。在十字盘混控那里设的值对应的螺距(比如 -11~11),对应的是-100~ 100。如果设到 -130~130就可以达到 -13~13度。这样在不同的模式可以设置不同的螺距行程,比如NOMEL是+—10度,IDEL(3D)是+-13度,熄火时+-9度。

另外,我可以明显感到升降打满以后,再继续练翻的时候,翻的速度还可以接受,但是就是感觉启动速度太慢。响应明显滞后,不像我的 600CF 有手到动作到的感觉,总慢半拍,比较别扭。

我的9650和9257齿轮已经在路上了,这个周末应该可以测试一下。到时再和大家汇报一下吧。

网友(2008-08-06):
请问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为什么9650要换9257的齿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