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摄像头是不是最好的?

楼主(2008-04-01):
http://www.helibest.net/rc/vh-product.asp?id=599
是最好的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单从介绍上来看,是一款不错的微型摄像机!
但只有拿到手看了实际的效果才知道是不是物有所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所以就没马上买下来

楼主:
测试录象只有那个带变焦镜头的拍近距离,感觉效果还可以,就是不知道放飞机上飞起来看是什么效果,如果好的话就拿下了

网友:
连接打不开啊

网友:
双板机比单板机好,照度也很低达到0.5lux,但太贵,可以说是国内能买到的,专业用在航拍最好的把,但放到国外和KX191比就差很多了,
520 TVL horizontal resolution
1/3" Sony Super HAD CCD
Back light compensation
Automatically switches to black and white night mode.
f2.97mm wide angle lens
Auto White Balance
35x35mm, 46 g with lens
12V±10% DC, 210mA draw
http://www.uavstar.com/products/CAMERA/KX191/products_kx191.htm
有钱就买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amazontan兄弟,kx191对于某些朋友来说是天价了。。。。 昼夜型镜头的色彩处理能力是一定不如单纯彩色的好的,不如买一个白天用的,买一个夜间用的,0.005lux 比较理想,上面那个录像是黄昏拍的。。。。
双板机的强项在于较小的体积,不过也带来了一些封装难度问题,所以说各有所好吧,KX191,KX131,KX151都是单板机哦。